这是一个擦屁股专业

楼主(2024-05-30):
毕业后一直做减振降噪,碰到的客户都是活干完了,发现振动噪声超标,然后开始找我们这个专业的去解决问题。这时候呢,空间大部分时候没有,机械或者动力专业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觉得对噪声要求较高的设备,应该声学的做总体,所有的动力设计都要围绕低噪声去实现!
现在我们做减振降噪,常用的减振措施:
1.换直驱电机
2.皮带代链条
3.减振和吸振
4.阻尼涂料和阻尼器
5.柔性联轴器

网友A:
刚刚去过一个客户,AOI检测设备。设备本身没有问题,但现场很无语。

甲方是新能源行业客户,一楼冲压车间,三楼检测车间。检测工位旁边有其他的冲裁、贴合设备,震动不小。
别说设备,就是人站在三楼车间里,都能明显感到振动,心脏都会一突一突的。有头铁的设备供应商拉了几十台AOI检测设备过去,振动导致光学镜头无法拍摄成像,即使拍了精度也抖到天上去,完全无法做到检测精度和稳定性,甲方直接退机。

我跟进的客户想接这个项目,但甲方既不愿意将冲床设备加隔振,也不愿意将检测产线搬下楼,还不愿意增加成本。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我就这条件,做得了就做,做不了别说自己技术强。

我向客户详细介绍了代理的Fabreeka隔振的各种技术要求和应用场景,看看后续项目进展吧。这项目,就是擦屁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去过一个客户,AOI检测设备。设备本身没有问题,但现场很无语。

甲方是新能源行业客户,一楼冲压车 ...

AOI检测设备加隔振呢?有没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刚去过一个客户,AOI检测设备。设备本身没有问题,但现场很无语。

甲方是新能源行业客户,一楼冲压车 ...

想问问松下他们的贴片机插件机是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特别是立插,附近底板震动也是蛮厉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OI检测设备加隔振呢?有没有可能

地板都在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板都在震呢。。

这么牛的甲方,被逼没办法,加隔振,或者安装在天花板上悬吊。总要想办法。

网友:
有点离谱,不过气悬浮能不能缓解这类问题,或者其他类型的悬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OI检测设备加隔振呢?有没有可能

AOI 检测设备加隔振的前提是:
1. 配重
2. 高频、低频隔振二选一,兼容做不到
3. 成本

以上三个条件,哪一个甲方有异议都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松下他们的贴片机插件机是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特别是立插,附近底板震动也是蛮厉害的

比冲床好解决。插件机如果是在一楼,设备底部可以加隔震垫或者橡胶金属隔振器,成本可控。再不行还可以上气浮,花点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I 检测设备加隔振的前提是:
1. 配重
2. 高频、低频隔振二选一,兼容做不到

受教了,主要是这个甲方头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冲床好解决。插件机如果是在一楼,设备底部可以加隔震垫或者橡胶金属隔振器,成本可控。再不行还可以上 ...

请教大佬,还是上次那个问题。

我如果用吸盘吸取这个碗(重量9g)的侧面,也就是带有凹槽褶皱的倾斜锥面,类似下图的奶粉罐。
用那种吸盘比较好?硅胶吸盘还是海绵吸盘?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地板都在震呢。。

这冲床应该不小于80t,还在3楼,这个楼太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冲床好解决。插件机如果是在一楼,设备底部可以加隔震垫或者橡胶金属隔振器,成本可控。再不行还可以上 ...

在二楼,楼板都在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二楼,楼板都在震

插件机在二楼,地板都有振动的话,噪声相比也不小。如果仅仅是降低设备振动传导引起的感官不适,降低噪声的话,参考这个案例:

外企,自动化上料设备二楼运行,一个车间几十台各种震动上料机,设备开机振动起来,实测85分贝噪声,人在机器边都站不稳。客户为了改善,有些设备想办法增加了钢板配重,有些加了国产的橡胶块,或者是所谓的隔振器(红色箭头),但均无法有效解决客户问题。
我们使用仪器实际测试了振动频率,之后根据实际情况推荐Fabreeka的橡胶隔振产品,立竿见影。

话说,环球的插件机,振动应该不会太大吧?除非是旧款机器或者是翻新机。要么你用到的是国产插件机,压根没考虑隔振,中禾旭还是森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件机在二楼,地板都有振动的话,噪声相比也不小。如果仅仅是降低设备振动传导引起的感官不适,降低噪声 ...

松下,是楼层在震,没拆过里面相机是怎么防震的,就好奇,您耐心以及专业性都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是楼层在震,没拆过里面相机是怎么防震的,就好奇,您耐心以及专业性都很不错啊

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松下,是楼层在震,没拆过里面相机是怎么防震的,就好奇,您耐心以及专业性都很不错啊

环球的用的是油压缓冲器,原装的是ENIDINE,国内多用ACE替代,甚至用国产的。
松下的贴片机好像是用电机伺服控制其XY轴的振动,从而实现精密贴装的。插件机我还真没怎么接触隔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球的用的是油压缓冲器,原装的是ENIDINE,国内多用ACE替代,甚至用国产的。
松下的贴片机好像是用电机 ...

看到才想起来这个,后面可以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去过一个客户,AOI检测设备。设备本身没有问题,但现场很无语。

甲方是新能源行业客户,一楼冲压车 ...

你这种也可以搞定,就是价格要很高才可以搞定,除了AOI设备基础的减振,AOI设备还要加装吸振装置,甚至主动减振器,这么说吧,4通道的主动减振器单台5w,功放5w,减振这块没有30w下不来。吸振这块如果全用被动能搞定,算10w,如果被动搞不定,需要上主动吸振,又30w没有了。相对于底部冲床加减振成本高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点评):
主动隔振可贵多了,而且那种震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套六自由度系统,至少3个模块单元,加位置反馈的话,少说20~30W。如果模块多了,翻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球的用的是油压缓冲器,原装的是ENIDINE,国内多用ACE替代,甚至用国产的。
松下的贴片机好像是用电机 ...

冲床用专用的减振器就可以搞定,这种机器冲击载荷跟冲床比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冲床应该不小于80t,还在3楼,这个楼太牛了

宁波一家做刹车片的企业,工人站在冲床前,送料之后,哒哒哒,110dBA,工人的防护就仅仅是耳塞!关键的这个冲床有一排,老板在楼上办公,整个办公楼都在颤。当时我就想这企业就是传说中的血汗工厂吧。我们考察后给他们建议装减振器(免费出了方案),好不少,整个楼不颤了,噪声也下降了10dB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波一家做刹车片的企业,工人站在冲床前,送料之后,哒哒哒,110dBA,工人的防护就仅仅是耳塞!关键的这 ...

那是愿意花钱改善的,不愿意花钱的就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还是上次那个问题。

必须吸么?能不能吹送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吸么?能不能吹送过去

不是必须吸;之前考虑分杯轮,现在考虑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