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砝码该如何起吊

楼主(2024-05-30):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支撑平台(0-10度)可以调节,上面摆放设备试样,当设备放到支撑平台后,砝码缓慢的放到设备试样上面,然后砝码靠自重(此时不受外界力)垂直向下给设备试样施压,放置10分钟左右,砝码提起,设备试样取下。请问砝码提升与下降采用什么起吊方式好,该如何做呢(砝码重力垂直向下)

网友A:
?你这不都画出来了吗?无非丝杠或者钢丝绳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都画出来了吗?无非丝杠或者钢丝绳吊

你好,我这里选用的钢丝绳吊,砝码上面装有4个导向轴,保证砝码接触设备时是垂直向下的,就只用了一个定滑轮,这样设计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点评):
定滑轮放中间

网友B:
砝码提升与下降

这个只要克服自身的重力 还是在上升下降 有额外的力

最大负载一定要弄清楚 这样好找设计 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砝码提升与下降

这个只要克服自身的重力 还是在上升下降 有额外的力

砝码只有提升与下降,没有额外的力,下面支撑平台成水平面,不用导向轴都是可以的,因为支撑平面需要(0-10度可调),所以才加了导向轴,这个目的主要保证砝码的力一直垂直向下,砝码全靠自重与设备试样接触,砝码接触到设备试样后,钢丝绳处于放松状态,砝码就80公斤,不会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选用的钢丝绳吊,砝码上面装有4个导向轴,保证砝码接触设备时是垂直向下的,就只用了一个定 ...

除了你的导向装置很可能会产生问题,其他的问题不大

四个导向轴容易卡住吧,最好采用限制范围类的导向装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你的导向装置很可能会产生问题,其他的问题不大

四个导向轴容易卡住吧,最好采用限制范围类的导向 ...

限制范围类的导向装置????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不太理解呢,可以再解释清楚一点吗???只要能够保证砝码在斜面上也能够垂直向下,都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D:
可以加一个调节高度的弹簧,提前抵消你钢丝绳导向杆的重力。然后再装上砝码,不过要精度需要定期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一个调节高度的弹簧,提前抵消你钢丝绳导向杆的重力。然后再装上砝码,不过要精度需要定期校验。

导向杆的重力可以和砝码质量组合一起,钢丝绳一点重量是可以忽略的,现在问题可能是导向杆和钢丝绳配合会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选用的钢丝绳吊,砝码上面装有4个导向轴,保证砝码接触设备时是垂直向下的,就只用了一个定 ...

定滑轮是放在中间的,截图的时候不小心移动了一下,即使定滑轮放在中间,和导杆组合,也会憋着吧,该怎么做好呢

网友E:
只需垂直,不需定向,那只用一个导柱放在中间就可以了,多了反倒容易卡。钢丝绳也尽量居中,偏在导柱旁边点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需垂直,不需定向,那只用一个导柱放在中间就可以了,多了反倒容易卡。钢丝绳也尽量居中,偏在导柱旁边点 ...

一开始也想过这个问题,导向轴放在中间之后,提升砝码的受力点就偏了,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像健身房的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砝码提升与下降

这个只要克服自身的重力 还是在上升下降 有额外的力

直接抄蜗轮蜗杆角度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抄蜗轮蜗杆角度仪。

蜗轮蜗杆角度仪????搜了一下,是类似于调节平台的吧,下面平台调节已经确定好了,用的是梯形丝杆调节,目前问题是解决上面砝码的垂直起吊问题

网友G:
可以用吸盘,叫永磁吸吊器。

网友:
直接装个出力大于80kg气缸压在上面不吗,而且气缸的出力还可以调。

网友H:
大力出奇迹,直接大气缸,连接头有钢丝绳,砝码落到样机上,钢丝绳弯的,气缸行程单位

网友(点评):
气缸行程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力出奇迹,直接大气缸,连接头有钢丝绳,砝码落到样机上,钢丝绳弯的,气缸行程单位

不能用气缸的,气缸的速度很难调,而且还不稳定,稍加不注意很容易把设备砸坏,而且最矮400,最高1000,这个高度悬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吸盘,叫永磁吸吊器。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永磁吸吊器是否适用,谢谢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想过这个问题,导向轴放在中间之后,提升砝码的受力点就偏了,估计也有问题

导柱是有润滑的,只要提升方向是平行的,偏一点不会有问题。要怕可以找个类似东西实验验证。最理想的受力,就只有用钢丝绳吊导柱顶端,那样要增加顶部结构尺寸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柱是有润滑的,只要提升方向是平行的,偏一点不会有问题。要怕可以找个类似东西实验验证。最理想的受力 ...

对,是的,高度也要加高很多

网友I:
导向柱用直线轴承不要用衬套就没问题, 直线轴承间隙很大的,然后线缆 稍微柔性一点就可以,如果觉得90°角弯不够来,再加两个滑轮让角度走一下曲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导向柱用直线轴承不要用衬套就没问题, 直线轴承间隙很大的,然后线缆 稍微柔性一点就可以,如果觉得90°角 ...

四个导向柱是用的直线轴承,你说的再加两个滑轮,让角度走曲线,这个怎么操作呀,不是很理解呢,能简单画个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四个导向柱是用的直线轴承,你说的再加两个滑轮,让角度走曲线,这个怎么操作呀,不是很理解呢,能简单画 ...

如图所示,图二增加了一个滑轮,可以增大包角,对线缆柔性要求更低一些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图所示,图二增加了一个滑轮,可以增大包角,对线缆柔性要求更低一些

起吊90公斤,选用直径6的钢丝绳,像图中这样起吊,钢丝绳会跑偏吗,应该怎么设计防止钢丝绳跑偏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起吊90公斤,选用直径6的钢丝绳,像图中这样起吊,钢丝绳会跑偏吗,应该怎么设计防止钢丝绳跑偏呢

跑偏量你的滑轮都能容许的吧,而且这个跑偏对你的动作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跑偏量你的滑轮都能容许的吧,而且这个跑偏对你的动作应该不影响吧

跑偏对动作不影响,因为定滑轮接触点不变,就是担心钢丝绳跑出滑轮外面,没有做过这一类的所以不是很清楚这方面

网友J:
四个直线轴承……你这让装配师傅看见了,连夜提桶跑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个直线轴承……你这让装配师傅看见了,连夜提桶跑路

请问有其他好的建议吗,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不谈指点,就是给点小建议,直线轴承以2个一对为标准,就算加工精度差点,调一调也能调出来。看你这个跨距也没这么大,3个一组来用我感觉都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