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一个机构,想不通,供大家讨论

楼主(2024-05-30):
【【Electroimpact】纤维铺设技术展示AFP/ATL cel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b4y1N7k8/?share_source=copy_web
这事在网站上看到的,美国电冲击公司的自动铺丝机(AFP)它安装在一个6轴机械手上,用来铺贴碳纤维预浸丝束。该末端执行器约有100多点接点,两个模拟量和一个工业相机,然后1台伺服电机。问题是,这么多线,竟然可以转好几圈,注意看了A6轴的端部安装了一台机构,并用电机驱动。这到底是什么?不像滑环啊。有接触过类似的朋友吗?

网友:
没进去看视频,看照片不是快换装置吗

网友(点评):
快换盘我知道。这里不懂的是,工具转好几圈,管线包跟着转。

网友A:
发条结构,用排线就行,

网友(点评):
S拖链吗?空间好像不太够

网友:
看像是个快速接头

网友B:
看了视屏,说一下我的理解

下图是01:14截的图

是不是可以说明里面是一个同步带或者蜗轮蜗杆

排线应该是电滑环,如下图;

我不是会员,视屏太糊了,看不太清

网友(点评):
看看视频,就分析得清清楚楚

网友(点评):
上面的一圈孔,是快换盘的安装螺栓孔和销孔

网友:
机器人快换盘,分公母头,可以选配电、气等接口,自动锁紧对插。

网友:
我看怎么这么像3D打印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屏,说一下我的理解

下图是01:14截的图

黑色竖辊是原料吧,如何转运到红色水平辊上?

网友(点评):
轮子导向,最后分奇偶数并排进入通道槽里。里面有送进和切断机构,丝束是可以扭90度的

网友D:
是不是走的总线,实际上就是几路气跟几路电的滑环,控制器集成在执行机构上了。图上机构联接的部分怎么看都没有100个点。

网友(点评):
您看快换盘的航插芯数就知道了,接点很多。

网友(点评):
100个点的我没看过,还能转这么多圈,想想就吓人,而且点越多就越不可靠。

网友(点评):
才2个模拟量???

网友(点评):
光温度就不止2个模拟量了吧

网友:
两个模拟量?

才2个模拟量?

网友(点评):
数字信号,看什么协议。

网友(点评):
信号线一般是4根,别外还有动力线,要防止动力线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屏,说一下我的理解

下图是01:14截的图

大佬,老实交代,说看了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色竖辊是原料吧,如何转运到红色水平辊上?

这个其实简单了,如果我没见过,我也觉得很难,如图是给一条烟包塑料膜的机台,

一条烟有一条金线,方便撕开,你看左下角那个卷料,再看看它的走势,

卷烟的这个比较繁琐,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挺复杂啊

网友(点评):
受教了,意思是可以90度打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佬,老实交代,说看了几遍?

哈哈哈,确实看了好多遍,还放0.5倍速看的,主要360p的清晰度,放慢了有拖影,更糊了,

网友:
机器人工具快换装置(配有电气模块)+工具旋转机构(满足可以转几圈都可以,机器人J6单个方向最大旋转角度3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屏,说一下我的理解

下图是01:14截的图

电气滑环基本不可能的,还有那个是机器人工具快换装置,可以配电气模块的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黑色竖辊是原料吧,如何转运到红色水平辊上?

说的是这里吗,贴标签,贴胶带什么的类似?

楼主:
再来张图,这是16条丝束的。

网友G:
铺丝机构是一个独立单元具备独立控制,机械手只需提供一路电源或气源就行,用电气滑环很容易实现,这也是基本的设计正常思路。

网友(点评):
有道理呢,就是把电控全做在头子上。最后一根网线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确实看了好多遍,还放0.5倍速看的,主要360p的清晰度,放慢了有拖影,更糊了,

1080P,注册一个账号,就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走的总线,实际上就是几路气跟几路电的滑环,控制器集成在执行机构上了。图上机构联接的部分怎么看都 ...
该末端执行器约有100多点接点,两个模拟量和一个工业相机,然后1台伺服电机。

同问,100多个点包含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条结构,用排线就行,

用滑环不爽利么?这个设备,看上去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屏,说一下我的理解

下图是01:14截的图

赞同,螺栓孔,销孔,以及外部的防呆导向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张图,这是16条丝束的。

lz了解行业背景,如何看上去不像滑环?是因为体积小,点数太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走的总线,实际上就是几路气跟几路电的滑环,控制器集成在执行机构上了。图上机构联接的部分怎么看都 ...

这么多电的路数,用于干什么的?意思是基本都是开关量?控制多种换料?

网友(点评):
每一条丝单独控制,夹紧送丝和切断,这三个功能就对应三个电磁阀,然后乘以丝束数量。然后每个丝束独立的张力控制。卷径,以及剩余料计算。收膜控制。加热系统,冷气系统,摄像系统。可能还有压力反馈,故障

网友(点评):
碰撞以及故障报警。

网友(点评):
看了后面高手提供的图,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是这里吗,贴标签,贴胶带什么的类似?

对,类似双面胶的标签。
这个图,是4路,大概是这4路一起贴上去,提高效率。
看了视频,每一路的料头是不齐的。控制很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铺丝机构是一个独立单元具备独立控制,机械手只需提供一路电源或气源就行,用电气滑环很容易实现,这也是基 ...

一般人也认为滑环很容易实现,但是lz和15楼层主似乎都不这么看。可能有什么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也认为滑环很容易实现,但是lz和15楼层主似乎都不这么看。可能有什么考虑

气电滑环能承受多大负载,一般机器人末端工具切换是快换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大佬是行业内人士吧?

网友I:
不用说,里面应该是有滑环的,上了360度以上的旋转,都会有滑环这个零件在里面,我就是做滑环产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不用说,里面应该是有滑环的,上了360度以上的旋转,都会有滑环这个零件在里面,我就是做滑环产品的。

见楼上的负载照片,滑环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铺丝机构是一个独立单元具备独立控制,机械手只需提供一路电源或气源就行,用电气滑环很容易实现,这也是基 ...

楼下有说,不是滑环,朋友如何应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气电滑环能承受多大负载,一般机器人末端工具切换是快换

压力,温度,,,,,才2个模拟量?不至于这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力,温度,,,,,才2个模拟量?不至于这么少吧

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楼上的负载照片,滑环能搞定吗

滑环都可以定制的,没问题,只有你给有多少功率路,信号路,水路,气路,光纤路,高频等。

网友J:
给大佬点赞;没看懂不用电气滑环,如何实现旋转几圈,或者只转360°?里面有排线,有伸缩拖链?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大佬点赞;没看懂不用电气滑环,如何实现旋转几圈,或者只转360°?里面有排线,有伸缩拖链?

推测是旋转拖链。igus有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机构, 的关键部件有两个, 分别是旋转轴上端的电气滑环和旋转轴下端的快换器.
至于信号数量, 电气滑环120mm外径的就可以通120路信号, 快换器由于是对插结构, 信号线缆也不需要很粗的针, 所以体积也不会太大.

网友:
应该是在快换盘机器人侧里边有一个总线模块和阀板模块吧,这样气电滑环可以少很多,可以做的小一点,隐藏着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
如果是供电线应该不需要滑环
如果带信号线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