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设计合理吗,M33怎么密封?

楼主(2024-05-30):
没有9/16美制直接变径M33的变径接头,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么设计合理吗?M33怎么密封

网友:
就看见一个标题啥都没有啊

网友:
啥也没有啊

网友:
想表达什么呀,美标换算公制吗?

网友:
公制螺纹接头一般是靠O型圈密封,M33应该是细牙的。也可以找找伊顿接头的样本里有没有这种规格。

网友:
M33x2吧?有密封用圆台,,,

网友:
所以这个PT1/4是用来干嘛的 两个不能做成一个零件吗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还是两个实用,锥口或球头 的设计、检测、加工都可能出问题。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

网友:
1 做成1件行吗?9/16的另一边是螺母和接头吗?
33的螺距是多少?不谈工况光说密封那是耍流氓!密封的压力和温度多少?密封形式可以翻手册 对吧?

网友:
M33应该是*2的,用33组合垫密封,六角体选大一点要保证能压住组合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