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液压集成块图的标注有什么问题吗?粗糙度正常应该是多少?技术要求怎么写?

楼主(2024-05-31):
我这个设计的集成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习惯常用的粗糙度标注怎么标?技术要求怎么写?

网友:
有问题,成组孔必须有自己的基准,,,,

网友:
技术要求中,6.4这个粗糙度,它真不合适,它真不是3.2的两倍来着。。。。合适的是6.3,你说搞哪样嘛,不科学,不合理。

网友:
而且,你这图画得,一言难尽。。。。图中最重要的是要表达意图,像这种阀板,最重要的是哪几个孔需要接通。比如你那孔,哪几个是要求接通的,图上,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差评!!!

网友:
密封面的粗糙度至少Ra0.8,怎么也要磨一下吧,还得有个平面度的要求。

网友:
密封面粗糙度要0.8、1.6um。各个孔之间要用虚线或者剖面图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