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第七轴到位后,机器人运动时第七轴会来回移动。

楼主(2024-05-31):
电机惯量,负载惯量都算了,可以满足的,但是就是会动

网友:
电机换成带刹车的,或者独立加一个光轴的气动制动器。你算的都是针对运动状态的,没有抱闸的伺服电机去使能之后没有动力,电机轴是可以转动的,加上齿轮齿条也没有自锁能力

网友(点评):
抱闸不能这么用,抱闸用于断电保护,比如防止坠落,使用频率不能高;楼主这个是需要靠伺服电机的使能抵抗扭矩,上使能电机的最大扭矩一般都是大于断电抱闸扭矩的,光靠电机抱闸会损坏抱闸的。

网友:
要看什么品牌机器人 控制系统也非常重要

还有驱动器 看一下 有没有报警

网友:
齿轮齿条间间隙呢,还有减速机抱紧电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