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9/16美制直接变径M33的变径接头,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么设计合理吗?M33怎么密封

楼主(2024-05-31):
左边的是对丝接头,中间的是变径接头,右边接M33过滤器。

没有9/16美制直接变径M33的变径接头,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么设计合理吗?M33怎么密封

网友:
低压用生胶带或者螺纹密封胶,高压用O型圈,颈部或者前端面设计沟槽,尺寸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也可以直接加一个33的组合垫圈。

网友:
端面密封

网友:
使用组合垫圈,金属外包薄的橡胶密封。
很多规格的,液压件店铺都有卖的。

网友:
自己设计做,直接M33变9/16-18的。
也可以去买件,组合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