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件翘曲变形

楼主(2024-05-31):
我们都知道,注塑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就是容易产生翘曲变形。但是小弟一直没有搞懂为什么会变形,会向那一侧变形?查了一些资料,发现:1.注塑件会向热的一侧变形
2.零件壁厚不均匀时,薄的一侧会变形
3.零件几何不对称时,会向筋条侧变形
4.盒体会向盒内侧变形;
但还是没搞懂为什么这样变形,而不是向反方向变形呢?感谢各位社友的讨论和解答

网友:
变形的最根本原因是零件各部分收缩量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点评):
是的。 我现在搞不懂的就是什么地方收缩大什么地方收缩小,如何变形

网友:
热胀冷缩,变形点是在过厚过薄的地方. 结构强度最差的地方.

网友(点评):
嗯,这样可以解释零件在那个地方变形

网友:
先冷扯后冷,自己捉摸吧。注塑参数调得好可以缓解一些,模具开得好也可以缓解一些。

网友(点评):
先冷扯后冷,那零件不应该向冷的一侧变形吗?

网友(点评):
先冷的先收缩,不然呢

网友(点评):
嗯,你这样说就能否解释图1了。谢谢

网友A:
注塑件变形主要还是壁厚、胶口、支撑,等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变形方向主要是塑料件在模具内的摆放方式,胶口位置 ,进胶的先后顺序 模具冷却管道设计 ,模内温度等各种原因 导致变形方向的不同,所以 变形的方向并不是固定的,要具体分析

网友B:
主要是拐角这些地方的冷热不一致会造成收缩,塑料会向热的地方缩,热的地方塑料的流动性比冷的地方好

网友C:
通常塑料件变形的方向都是“抱紧公模,远离母模”。这里的公模和母模不一定是只模具的公母模,或者理解为公模是形芯,母模是内腔。
这只是通常的变形方向,复杂的形状也可能有反过来的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件变形主要还是壁厚、胶口、支撑,等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变形方向主要是塑料件在模具内的摆放方式 ...

专业但我在想这么多导致变形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零件收缩不均匀产生内应力,当内应力大于材料强度就发生变形。如果把这个搞懂了,就不用记那么多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模流分析 呗, 这个也是看具体产品的,把设计的好的产品用模流分析软件分析一下,设置好 参数,基本上应该就不会出现 变形这种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是想先搞懂原理,在设计的时候就先定性的分析一些问题。七七八八差不多了再请人做模流,可以大量节省开发周期。主要是我也不会做模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塑料件变形的方向都是“抱紧公模,远离母模”。这里的公模和母模不一定是只模具的公母模,或者理解为公 ...

你说的公模是动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拐角这些地方的冷热不一致会造成收缩,塑料会向热的地方缩,热的地方塑料的流动性比冷的地方好

热的地方流动性好,收缩大,零件向热的一侧变形?这可以解释图1
那图4,盒体内部一般是定模,温度低,那不应该向外变形吗?为什么向内变形呢?

网友:
明白两个概念就好理解了。
1.先冷的先成形,后冷的再收缩会拉过去。
2.材料多的地方积蓄的热量多,冷却慢,最后冷的时候会缩过去。
另外跟结构强度,模温控制,成型参数当然也有关系。
盒形内缩,应该跟整体收缩趋势是一致的,外张与趋势背离了。四角的强度好,因此四边枕形收缩。

网友D:
面向装配与制造的产品设计指南中,关于塑胶零件翘曲变形给出了5点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向装配与制造的产品设计指南中,关于塑胶零件翘曲变形给出了5点解释。

这个我也看到了,我看的博文明显就是参照这本书的。但他没有深入的讲解为什么变形,为什么会向哪个方向变形。我想了解一下,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看懂,可能我理解能力还不够。
在知乎上找到一篇比较深入,也供你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586514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