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源是空气中散热快还是通过金属散热快

楼主(2024-05-31):
一个热源是通过空气中散热快还是金属散热快

网友:
金属材料的导热性能远远高于空气中的对流传热效率。铜和铝是常用的导热材料,其中铜的导热系数最高,达到401W/m-K,仅次于银的429W/m-K。相比之下,空气的对流传热系数通常在10-50W/m-K之间,这意味着金属材料在散热方面更为高效。

例如,铝和铜的导热性能优于其他材料,如陶瓷和玻璃。

因此,综合考虑导热性能和实际应用情况,金属材料(尤其是铜和铝)在散热方面比空气中的对流传热更快、更有效

网友(点评):
可以 专业

网友:
风冷和散热片肯定散热片效果好啊

网友:
最终都是要释放到空气中,所以你看的热交换的速度,风扇最快,金属还需要增大表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