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惯量比请教!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4-05-31):
使用工况:电机带动两个物体正反转,速度约4r/min。每个物体加上安装支架120g左右。

图中旋转的板最大旋转直径155mm左右,加上上边安装的两个物体,算出来转动惯量12000g·cm2;步进电机为42的,转子转动惯量57g·cm2,惯量比算出来210了。
如果需要选用更大的电机,空间不允许。

实际用一个条形板沾了两个差不多的物体测试了一下,看着挺灵敏,也没有丢步的情况。

是不是这个惯量比在这种超低速工况下不适用?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只要速度够慢就可以忽略惯量比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
这玩意又不贵做出来测试就行

网友A:
这个惯量比肯定是不好的,做不到快速启停,如果有横向的位置最好加个同步带结构,可以做减速比,这样能把惯量比干下来一点,实在没位置就这么用也能凑合用,只是不能快速启停罢了,慢慢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惯量比肯定是不好的,做不到快速启停,如果有横向的位置最好加个同步带结构,可以做减速比,这样能把惯 ...

非常感谢!有自带减速机的步进电机,但轴向和径向空间都受限,就没有选。且此机构运行很慢,希望越简单越好,设计和安装都省事。

网友B:
4rpm电机扭矩够都不用在乎这惯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rpm电机扭矩够都不用在乎这惯量了吧

嗯,粗略计算了一下,扭矩没有安全余量,再详细计算一下,如果没有优化空间,就选一个带减速机的步进电机。

网友:
T=JW,角加速度无限小的情况下,需要的扭矩只用克服静摩擦力??

网友:
你的转动惯量算错了吧?你是用什么公式去算的?我是按照矩形惯量来算的,J=1/12m(x2+y2)+me2,e是重心到轴线距离,这个是0,x/y是矩形的长度跟宽度,我算出来是180g*cm2,电机的惯量是57g*cm2,惯量比少于5,基本能正常带动啊,或者楼主你说一下你怎么算你工况的惯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