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下,该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24-05-31):
如题所示,转速不是很快,结构是否合理,材料选用可以吗,主要是轻量化,工序步骤:将光纤转到盘子上面成环,然后通过快拆把光纤环取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盘子POM部分目前是刚体,不好将光纤环拆下,有没有什么结构能够轻松的将POM部分变径一下,这样光纤环就好拆卸了,还有就是这个快拆,能够用于旋转工况,不会飞出来吧

补充内容 (2024-5-31 16:16):
那个快拆不是螺纹,是弹簧预紧的那种,日本的标件有点贵,打算淘宝买国产的

网友A:
旋转中取光纤,这个方案不可靠,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中取光纤,这个方案不可靠,肯定不行

不是旋转中,肯定是旋转停止后啊,我想确定下这样旋转速度会不会影响快拆,导致旋转中,快拆飞出去

网友:
我们这做的收铁丝的机器和你这个类似,快拆部分就一个螺纹,螺纹半扣都不到也没见飞出去的,收线盘转速能到五百多转。

网友B:
POM 部分可以做成楔块机构,工作时轴向弹簧力作用下撑起,光纤环取时,通过快拆按钮释放力,使支撑光环的直径变小.轻松取光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M 部分可以做成楔块机构,工作时轴向弹簧力作用下撑起,光纤环取时,通过快拆按钮释放力,使支撑光环的直 ...

老哥,不错的想法,我想一下具体怎么做,我目前唯一担心就是快拆部分,旋转中会飞出去

网友C:
看看这种 ,应该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种 ,应该可以借鉴.

感谢老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种 ,应该可以借鉴.

老哥,他这个是手动变径的吧,就是把外侧盘面拆下来,然后手动把他滑块立起来,再固定外侧盘面

网友:
将POM块内径做成锥孔,留活动间隙固定在转盘上,POM内孔壁镶几个强磁铁,快拆头做一个铁锥芯与之配合,插入即胀开并吸合。抽出则松动。圆锥配合还可以简化成上下两段台阶孔轴配合,倒个C角也能插进去了。
另外压盘设计得是不是太结实了,200X10mm,有点重啊。5mm都行吧,用钢板3mm都行吧。
你担心的那个手拧螺丝,每秒两转的速度,螺丝飞不到哪去。

网友D:
用螺纹就不叫快拆,改用钢珠锁紧销加压簧。收卷部分可以用滑套锥形撑开。也可以用连杆式。参考钢卷开卷收卷线设备。

网友(点评):
看这个,就是个管,带豁口,直接撑开。要注意您那边用多大的收卷力,强度要够

网友E:
有种叫做气胀轴的,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叫做气胀轴的,了解一下。

不行,气胀轴但凡直径大的,尺寸都巨大而且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螺纹就不叫快拆,改用钢珠锁紧销加压簧。收卷部分可以用滑套锥形撑开。也可以用连杆式。参考钢卷开卷收卷 ...

强度我倒是不担心,主要是要这样做,我管子直径至少16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