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2的方通怎么锁M6或者M8的螺丝

楼主(2024-05-31):
白色的板是不锈钢的   想锁大一点的螺丝怎么办?表面还要平整  因为要放大板

网友:
方管焊座板,用沉头螺钉

网友:
直接锁大板,沉头。不锈钢板上打个通孔

网友A:
必须螺栓吗  铆钉行不行?
或者就是打孔 铆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螺栓吗  铆钉行不行?
或者就是打孔 铆螺母

都会不平。一般人直接点焊了

网友(点评):
铆钉应该会平,铆螺母就会鼓起来

网友:
看你这板好像很薄啊,沉头应该不好弄吧,直接点焊或者用自攻螺钉

网友:
我前端时间整了一个这样的桌子,用的沉头自攻螺丝。

网友:
不觉得别扭吗?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搞个这样的薄板,先不说怎么锁上去,就算放上去能固定,你能保证你的方通架子跟不锈钢板能贴合,方通是圆角,你怎么放都会有条薄板夹着一条缝。一就用碳钢板铺面,补焊缝隙,喷粉,一就不锈钢板折一定高度,也弄成有一定厚度那样锁上去。

网友:
折弯锁侧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