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钣金件展开问题

楼主(2024-05-31):
朋友们,帮帮忙呀,如图,这种折弯无法展开。该怎么处理呢?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建模过程是,先拉伸切除成想要的模型,然后添加钣金件。

楼主:
这个度数不重要,只是为了说明折弯角度是一个小于30°的角。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好像边线法兰角度小于45就无法展开了,不严谨,只是做了几个角度的尝试,不理解软件的逻辑。

网友A:
做个圆角,

网友(点评):
不懂,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还望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做个圆角,

图3,哪条蓝线边可有倒圆角?

网友(点评):
有的,生成法兰的时候有圆角的。

网友(点评):
你把那个单个模型发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3,哪条蓝线边可有倒圆角?

压缩了,您看一下,是否能打开,我用的是SolidWorks 2020版本画的图。

网友(点评):
打不开,来自未来版本,你自己检查下,应该是展开有干涉或者少东西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才看见,还让你耗费威望了。我一会上传云盘,您再帮忙看下哈,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你传云盘,我也打不开呀,我19版的SW,要不你转成STP

网友(点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ITV0UyGuTxjfDTNKG7Mw?pwd=7hk7 提取码:7hk7

网友:
这条斜切的边做圆角,后转换到钣金,,,,

网友:
这个,一定可以展开的。。。。。没准是你版本不行。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2020版本呀,郁闷

网友:
我要说我秒展开了,你肯定不信。上图

网友(点评):
- -,为啥捏……你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呀,还是我的设置哪里不对呢

网友:
我转钣金后,也可以正常展开

网友(点评):
我试着用setp格式的转换钣金,也能展开。- -

网友(点评):
折弯系数那块,如果用K因子,可以展开,用折弯扣除,无法展开。

网友(点评):
你自己再排查下建模步骤,要是没问题,就当出BUG

网友(点评):
嗯,只能先这样处理了,先保证能出图再说,以后有时间再研究一下。谢谢哈!

网友:
确实秒展开

网友(点评):
我自己也尝试过了,可以展开,折弯系数用的是K因子。如果我之前用的折弯扣除,可能数值设置的不对,无法展开。

网友:
你这个折弯不是用边线法兰画的吧

网友(点评):
是用边线法兰画的。展开系数用的是折弯扣除4.8,在大部分角度都能展开,只是在一些锐角的时候无法展开。但是用 K 因子就可以展开。至于深层的原因,我还得再找一找。

网友:
对于拍死边  段差  锐角等特征 就不要去用扣除了  可以针对单个折弯去修改他的参数  比如K因子

网友(点评):
谢谢,好像确实是这个原因。

网友:
别用边线,用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