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泵的出口阀门设置?

楼主(2024-05-31):
泵的出口是先止回阀还是先手阀,压力表又放在什么位置?理由
不要上网查。

网友A:
我不知道

网友:
两种都可以吧,具体看工况,
止回阀如果故障率极低,就把手动阀先装在泵的出口,平时常开,泵故障时,关闭手动阀,防止管路出料;

网友:
止回阀容易出问题,有在线检修的情况。所以止回阀要靠近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

说的好。

网友:
压力表--止回阀--手阀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先压力表,而不是先止回阀

网友(点评):
压力表一般在泵与止回阀中间,便于观察泵的工作状态。

网友(点评):
放在止回阀后面又怎样?

网友(点评):
quanzhixian:如此就会始终显示压力的。在多泵系统,压力表在止回阀(单向阀)前面,当油泵设定压力低于油路压力,能够显示出来。油泵关闭后压力显示为零。

网友:
不知道所指泵系统用于那个行业。

提供一个化工类典型泵出口布置图事例:
泵出口 -> -> 变径 -> 直管 -> 止回阀 -> 阀门 ...

泵出口管道应有一定柔性,可使用软连接,或者出口管道使用弹性吊架等。

压力表一般在泵与止回阀中间,便于验证泵的工作状态。

对于压力表等仪表,直管段长度是有要求的,具体可按仪表厂家说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