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参数里算出扭力吗??

楼主(2024-05-31):
类似这样的翻转机      我们厂也做 不过肯定比这个大的多   每次都是1.5KW  蜗轮蜗杆的减速机   好大一坨

中间的输送结构也有点多   不想算

能不能通过运行时   电机的一些参数反向算出此时多大的扭力呢  比如电压   电流   频率???

网友:
看减速机 输出轴直径

网友:
必须滴,不过参数除了尺寸、力和重量之类外,还要含有转速,启动和停止加速度属性的数据。

网友A:
电流×电压=功率
负载角速度×负载扭矩=功率
负载转动惯量×负载启动角加速度=启动扭矩

网友:
这种结构通常是1kw电机一吨载力,这种对速度要求都差不多很慢的。

网友:
电机和减速机不都有名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压=功率
负载角速度×负载扭矩=功率
负载转动惯量×负载启动角加速度=启动扭矩
负载角速度通过转数算的吧
频率不是50HZ     转数好像也不是固定的      不知道是不是等比的关系

网友:
检测电机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角速度通过转数算的吧
频率不是50HZ     转数好像也不是固定的      不知道是不是等比 ...

电机转速=电机频率×60/电机磁极对数
电机角速度=电机转速×2Π/60
负载角速度=电机角速度/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