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所示的砂型铸件结构是否合理?如不合理说出理由,并画出修改后的图形。

楼主(2024-06-01):
请问下图所示的砂型铸件结构是否合理?如不合理说出理由,并画出修改后的图形。

网友:
1、中间型腔没有掏沙孔
2、铸孔,要考虑大小和拔模度

网友:
要么底部开窗,要么侧面开窗,,,,

楼主:
下图所示的砂型铸件结构是否合理?如不合理说出理由,并画出修改后的图形。

答:结构设计的存在问题
1)        存在侧凹,应把侧凹去掉;
2)        底部没开孔,应在底部开孔
3)        ?

请问这么答有错漏么?还应该怎么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