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锻铸铁不可锻造,为何得此名呢?请熟悉历史的高人谈谈这段历史。

楼主(2024-06-01):
由于可锻铸铁中的石墨呈团絮状,对基体的割裂作用较小,因此它的力学性能比灰铸铁高,塑性和韧性好,但可锻铸铁并不能进行锻压加工。可锻铸铁的基体组织不同,其性能也不一样,其中黑心可锻铸铁具有较高的塑性和韧性,而珠光体可锻铸铁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和耐磨性。

请问,可锻铸铁不可锻造,为何得此名呢?请熟悉历史的高人谈谈这段历史。

网友:
百度:可锻铸铁?之所以被称为“可锻”,是因为它的塑性比一般铸铁要好,并不表示它可以锻造。12

可锻铸铁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铸铁,其生产过程包括两个主要步骤:首先,将一定成分的白口铸铁浇注成坯件;其次,通过石墨化退火处理,使渗碳体分解形成团絮状石墨。这种处理大大减弱了石墨对基体的割裂作用,从而赋予了可锻铸铁较高的强度、塑性和韧性。尽管其名称中包含“可锻”,但实际上可锻铸铁并不能进行锻造加工。这是因为可锻铸铁中的石墨呈团絮状分布,这种结构在锻造过程中会导致石墨发生滑移,形成片状缺陷,从而使材料的性能大幅度下降。因此,所谓的“可锻”实际上是指其塑性较好,能够承受一定的塑性变形,而不是指可以进行锻造加工。

此外,可锻铸铁的这种特性使得它在某些应用中可以部分代替碳钢?使用,尤其是在需要较高强度、塑性和冲击韧度的场合。尽管它不能进行锻造,但其优良的力学性能和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使其在工业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
我觉得这名取的有点坑爹!!!!明明不可锻,非要叫可锻铸铁。

网友:
这种名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究竟是从哪来的舶来品也不知道,不过近几十年也没有什么人采用了,自从球墨铸铁的性能和成本降下来后,基本上都由球铁取代了,大家可查近四十年来的机械零件的图纸上哪里还有“可锻铸铁”的字样?除非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图纸上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