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制氧机、呼吸机选型设计计算

楼主(2024-06-01):
想入门制氧机、呼吸机,很想先了解下这两款产品涉及到的选型计算,比如什么流体、流量、泵的选型,另外其液压控制回路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或者推荐这方面资料或书籍也可。

然后外形结构,曲面造型如何学习?针对制氧机、呼吸机这两款产品的?谢谢!

网友A:
建议先查下相关国家和药械标准,然后查下WHO对的相关产品的选用说明。

确定产品类别和人群后,就可以拿到具体数据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设计及选型了。

例如:
制氧机如果要通过药械,实现医疗辅助治疗,或者治疗功能,对于制造的氧气的流量要求是不同的,使用不同供氧器材时,对于流量和压力的要求也不同。

流量定了,确定分子筛,确定压缩机,确定相关附件等就差不多了。

网友:
制氧机、呼吸机已是成熟产品,国内做的公司已经很多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查下相关国家和药械标准,然后查下WHO对的相关产品的选用说明。

确定产品类别和人群后,就可以拿 ...

有没有这方面设计指导的文献,或者是手册之类的?想具体学习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设计指导的文献,或者是手册之类的?想具体学习学习下!

指出方向后都不动手查,只想得到结果?

除了志愿者,没有人白劳动的! 直接要结果都是要花钱的!

以下信息供参考。

WHO: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OXYGEN CONCENTRATORS
    UNICE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GUIDANCE FOR OXYGEN THERAPY DEVICES
    International Pharmacopoeia(国际药典) - Medicinal-Oxygen-(Oxygenium-Medicinalis)

国内医疗器械:
高频呼吸机
1、YY 0042-2018 高频喷射呼吸机
2、YY/T 0735.1-2009 麻醉和呼吸设备 湿化人体呼吸气体的热湿交换器(HME) 第1部分:用于最小潮气量为250mL的HME
3、YY/T 1610-2018 麻醉和呼吸设备 医用氧气湿化器

家用呼吸机(生命支持)
1、YY 0600.1-2007 医用呼吸机 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专用要求 第1部分:家用呼吸支持设备
2、YY 0600.2-2007 医用呼吸机 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专用要求 第2部分:依赖呼吸机患者使用的家用呼吸机
3、YY 0600.3-2007 医用呼吸机 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专用要求 第3部分:急救和转运用呼吸机
4、YY 9706.279-2023 医用电气设备 第2-79部分:用于呼吸功能障碍的呼吸支持设备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5、YY 9706.280-2023 医用电气设备 第2-80部分:用于呼吸功能不全的呼吸支持设备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治疗呼吸机(生命支持)
1、GB 9706.212-2020 医用电气设备 第2-12部分:重症护理呼吸机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2、YY/T 0753.1-2009 麻醉和呼吸用呼吸系统过滤器 第1部分:评价过滤性能的盐试验方法
3、YY/T 0753.2-2009 麻醉和呼吸用呼吸系统过滤器 第2部分:非过滤方面
4、YY/T 1040.2-2008 麻醉和呼吸设备 圆锥接头 第2部分:螺纹承重接头
5、YY/T 0671.1-2009 睡眠呼吸暂停治疗 第1部分:睡眠呼吸暂停治疗设备
6、YY 0042-2007 高频喷射呼吸机

急救和转运用呼吸机
1、YY 0601-2009 医用电气设备 呼吸气体监护仪的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专用要求
2、YY/T 0735.2-2010 麻醉和呼吸设备 用于加湿人体呼吸气体的热湿交换器(HMEs)第2部分:用于气管切开术患者的250ml以上潮气量的HMEs
3、YY 0600.5-2011 医用呼吸机 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专用要求 第5部分:气动急救复苏器
4、YY 9706.284-2023 医用电气设备 第2-84部分:紧急医疗服务环境用呼吸机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医用分子筛制氧系统
1、YY 9706.269-2021 医用电气设备 第2-69部分:氧气浓缩器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要求
2、YY/T 0801.1-2010 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终端 第1部分:用于压缩医用气体和真空的终端

医用分子筛制氧机
YY/T 1468-2016 用于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的氧气浓缩器供气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出方向后都不动手查,只想得到结果?

除了志愿者,没有人白劳动的! 直接要结果都是要花钱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至少的给点积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出方向后都不动手查,只想得到结果?

除了志愿者,没有人白劳动的! 直接要结果都是要花钱的!

感谢领路人指导,能让我少走些弯路,

网友(2024-08-07):
最快的是搞个竞品,搞不到实物搞个说明书,产品手册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