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铝型材扭曲计算

楼主(2024-06-01):
求教铝型材扭曲计算

如上图6061型材件,如果向图示方向扭转,需要多大力?
初算是2000KG,有高手指点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
假定图示水平方向为x轴,竖直方向为y轴

简单测算(合理假设内部尺寸),截面特性为:
      1. 极轴中心坐标为(x,y的中心为简单对称中心):0,-2.8
      2. Ix =   2.93 cm4  (Wx1 = 3.01 cm3 ,  Wx2 = 1.92 cm3 , x轴切分截面后,上下部分材料不对称)
      3. Iy = 10.94 cm4  (Wy1 = Wy2 = 5.49 cm3)

关于扭转可承受的载荷问题,可用扭转强度计算公式:

抗扭剪切应力 = 扭矩 / 抗扭截面模量

      上面存在3个截切模量,最小的即为危险截面

      将材料的需用剪切应力带入,即可得到最大许可扭矩,扭矩是载荷中心到扭转中心距离与载荷的乘积。

6061-T6 的理论剪切强度为138-163Mpa, 此处选择138Mpa
选取1.5的安全系数,简单计算如下(注意单位应一致,请自行转换)
      扭矩 = 3.01 cm3 * ( 138 Mpa / 1.5 )=  276.92 N.m

如果载荷中心位置就在截面侧边,即距中心20mm处,施加此载荷,那么载荷为 276.92 / 0.02 = 13846N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测算通常还应复核计算截面抗剪:
      同样用上述假设 ,在载荷13846N下的剪切应力为 13846N / 6.67 cm2(截面积)= 20.76Mpa < ( 138 Mpa / 1.5 )
     抗剪OK。

上述说明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很牛啊,兄弟之前有做过类似设备?

网友(点评):
3.01 cm3 是什么参数?

网友:
扭转需要多大的力?你需要扭转多大角度?

网友(点评):
最多60度

网友(点评):
用3d软件本身附带的有限元模块分析就行

网友(点评):
帮忙看看呀,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