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轩杆打磨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4-06-01):
我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吉它轩杆打磨业务,由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现在就是用家具将轩杆固定,然后用机器人去控制打磨。

网友:
注意不要打磨废了。

网友(点评):
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

网友:
先用两个不插电的机器人打磨,给客户试试音效。

网友:
你这种情况 有六轴机器人+力控打磨头

前期仔细看一下 人工打磨的工艺,包括工具 打磨角度等

网友:
当我们首次看到吉他时,往往会被它那光滑如镜的外表所吸引。这种迷人的光泽,正是通过精心抛光处理而获得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吉他漆面的抛光过程及其重要性。

抛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能够确保油漆在吉他的面板和侧底板上形成一层坚实的保护层,既稳固了整体结构,又不会影响其振动特性。相比之下,如果仅仅上漆而不进行抛光,那么开放式的油漆表面就会暴露出许多毛孔,从而无法为琴体提供基本的保护。

那么,如何进行抛光呢?以下是详细的抛光步骤:

第一步:使用800至1000号的砂纸进行初步打磨后,再使用专用的801白蜡配合布轮进行中度抛光。完成这一步后,表面效果相当于使用了1200至1500号的砂纸。

第二步:进一步使用1200号的砂纸打磨后,换用804白蜡和布轮进行细致抛光。此步骤完成后,表面效果将媲美1500至1800号的砂纸。

第三步:在经过1500号砂纸的打磨后,使用828黄蜡搭配绒毛布轮进行精密抛光。这一步的效果相当于使用了1800至2000号的砂纸。

第四步:最后,使用V39水蜡搭配羊毛盘进行收光工作。这种水蜡可以完全替代市面上的3M水蜡,为您的吉他带来完美的收光效果。

网友(点评):
网上随便搜的,具体要看客户的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