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Sw怎么画

楼主(2024-06-01):
斜三角

网友A:
建基准面拉伸切除,,,,

网友:
这东西用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容器支腿,建议看相关标准了解其制作原理,然后完成三维造型。(通常就是一块板,截取的图片让没见过实物的人产生了歧义)

否则,示意即可。

网友:
首先…其次…然后…
明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明白了。

网友:
用3D草图,再赋截面草图(型材或者自己设计的),形成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基准面拉伸切除,,,,

用基准面切,有的地方会多切

网友(点评):
多实体,设置切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