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级、化工级阀门壁厚相差4倍?

楼主(2024-06-01):
DN100、PN16的阀门:
卫生级的球阀、蝶阀阀门壁厚,如图中的T只有2mm,材质316;蝶阀的总体重量只有5.2kg.
对夹法兰刀型闸阀,铸钢阀体壁厚得10.3mm。

这个厚度也差别太大了吧?哪位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压力一样吗

网友(点评):
压力一样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跟精密铸造和普通砂型铸造有关?

网友:
这要根据使用工况的压力和设备的寿命来定

网友:
按楼主说明,压力相同,通径相同

仅仅是用途和材料不同,可能原因如下:

1. 首先材料性能不一致: 如铸钢材料的脉动疲劳能力相较于其强度极限(或者说许用应力值)缩减量明显比316大,其次受温度影响下的应力能力变化也比316差

2.使用领域导致的腐蚀裕量的考虑点不同

3.其安全系数的选择差异

网友:
压力、介质一样?

网友(点评):
压力一样的,介质不用,铸钢的化工股、火电、泥浆、造纸等行业用的。 316的是制药行业用的

网友(2024-12-30):
阀门不同,工况不同,阀体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