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温度影响最大的是为何是切削速度?

楼主(2024-06-01):
切削用量三要素中,对温度影响最大的是()。
A.切削速度
B.进给量
C.背吃刀量
D.都差不多

请问,对温度影响最大的是为何是切削速度?

网友:
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做的功的变化问题

同样的加工,得到一样多的被切削下来的材料,总消耗的功即能量是一样的,那么时间短的功率更大,所以温度高。

其实高速切削的好处是,被切除的切削上的热量来不及传导到刀具和被加工材料上,这样热变形更小。

网友:
速度快 热量累积加快 散热来不及。

网友:
速度快或者切刀量大,物体相对运动面积就大,摩擦发热量就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速度快单位时间内散发出去的热量就少。
二者一减,残留下来的热量自然而然就多,发热温升自然就高,

楼主:
下图为机加工件,试分析其零件结构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则作图改进。

答:
1)        没有让刀槽,应设让刀槽
2)        粗糙度Ra0.4要求太高,不是活塞杆之类的零件根本不需要那么高要求,应降低粗糙度要求
3)        攻丝的孔太深了,凸台容易变形,应到凸台后面要留10个左右;
4)        增大壁厚,容易变形,应增大壁厚

请问,这么答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