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双侧板+结构梁连接,这种结构如何保证侧板平行度和扭曲。

楼主(2024-06-01):
这种主流的双侧板+结构梁形成的看框架结构,是大部分设备的一个主结构。
如何在设计和加工工艺中保证整体框架的稳定性,以及一些比较好的形位要求。
比如侧板上的那些精加工孔,两侧的同心度能到0.5甚至0.3mm。
目前需求,10mm厚度的侧板的平面度在0.5mm以内,两个侧板的平行度也是0.5,侧板的孔位同心度也是0.5.
这样一个要求,需要这些配件做什么设计和工艺加工去保证。

网友A:
来个侧板的图纸看看

网友B:
两块板点焊住,一次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点焊住,一次加工出来。

太狠

网友C:
这种板应该就是直接激光割出来的,可能加工工艺没有你想的那么麻烦,就是把要攻丝的孔位提前用激光开好,后续人工攻丝

网友(点评):
看漏了,锁螺丝的地方应该铣下去了几mm用来做定位

网友:
两侧板激光割完后应力释放 会变形的,至少要去矫直机 矫平或者用平面磨加工两面。

只要焊接 也会变形,所以可以考虑将方管 改成板 卡焊进去 再微调。

批量化情况下 建议还是靠机加工设备把零件精度做稳定点,否则批量后质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侧板的图纸看看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点焊住,一次加工出来。

你说的这种是两块一起加工,加工时孔位的形位公差会一致
但是在装配时,底梁的直线度和侧面法兰的平行度就很重要了

网友(点评):
要求那么高,不知道你们那钳工打人痛不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应该就是直接激光割出来的,可能加工工艺没有你想的那么麻烦,就是把要攻丝的孔位提前用激光开好,后 ...

单纯激光下料 一定是翘曲的

网友:
像图示的这种结构和尺寸,本身就是个粗货,0.5mm的精度很难保证。0.5cm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