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其零件结构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则作图改进。

楼主(2024-06-01):
请问,其零件结构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则作图改进。

网友:
攻丝太深

网友:
凭什么粗糙度要求要Ra0.4,不是活塞杆之类的零件根本不需要那么高要求.况且又没有让刀槽,怎么磨?

网友:
攻丝的孔太深了,你最少到凸台后面要留10个左右,要不然前面凸台容易变形你这个前面的凸台很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样的问题,我做过类似的和你这个犯了一样的错误,我做的这个凸台是用在滚筒两头用来锁滚筒和大梁的后续就是滚筒前面的机加工件动不动就弯了然后去和我的大梁硬摩擦,后续就是新做了一批滚筒

楼主:
下图为机加工件,试分析其零件结构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则作图改进。

答:
1)        没有让刀槽,应设让刀槽
2)        粗糙度Ra0.4要求太高,不是活塞杆之类的零件根本不需要那么高要求,应降低粗糙度要求
3)        攻丝的孔太深了,凸台容易变形,应到凸台后面要留10个左右;
4)        增大壁厚,容易变形,应增大壁厚

请问,这么答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