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中间继电器控制启停烧触点

楼主(2024-06-02):
公司最近用了一些无刷直流电机,通过给驱动器通断电控制电机启停即可。驱动器供电是AC220V的,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通断。有两种无刷电机,都烧中继的触点,电压电流的余量都够大。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加固态继电器

网友:
多大的驱动器?用中继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