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看“14”呢?14有三个图,下面这个图多了一个退刀槽才合理,中间和上面的...

楼主(2024-06-02):
请问如何看“14”呢?14有三个图,下面这个图多了一个退刀槽才合理,中间和上面的图几乎没有变化吧?

网友:
如果车螺纹时,车刀从内往外走刀。刀尖修成水平方向偏置就可以
如果用板牙,这样可以给扳丝时断切屑(也叫清根)

网友:
上面的是螺纹,中间的是圆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