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直线导轨+直线模组的跨距一般建议怎么设置?

楼主(2024-06-02):
这种单直线导轨+直线模组的跨距一般建议怎么设置?负载10Kg左右

网友A:
两端简支梁剪切力弯曲直接材料力学校核,或者cae。10Kg,梁的刚度足够 一般跨距都够

网友B:
以toyo模组为例,

结合你的安装方式,应该看第一张图,C的力臂;

比如

你选的导程是10mm;负载10kg,把负载放大一些10kg*10N/kg=100N;

那就是120KG悬臂182mm;如果如你的图,伸出去200mm;

那就再看这个;

大概算一下MY和MR够不够,如果够,200mm也是安全的,

网友(点评):
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不准确,还需要看右边直线导轨的滑块数,结合分析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toyo模组为例,

结合你的安装方式,应该看第一张图,C的力臂;

感谢,感谢,我就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简支梁剪切力弯曲直接材料力学校核,或者cae。10Kg,梁的刚度足够 一般跨距都够

感谢,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负载10kg,支要您的机架能够承受模组+负载的重量,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问供应商咯

网友C:
这么大的跨距,我会把下面做成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跨距,我会把下面做成双的。

什么做成双的

网友(点评):
双直线模组

楼主:
现在我也是这样干的,但是领导总想省一根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toyo模组为例,

结合你的安装方式,应该看第一张图,C的力臂;

是参考这个表,但并不是这样算,你模组的参考图上面的负载并并应该直接等于楼主的负载,应该是那10kg所产生的摩擦力加上滑块自身的阻力才是模组的负载。

网友(点评):
放安全系数就可以了,滑块的阻力系数按照0.01来算,

网友:
见过在铝型材在加一根直线导轨的,这样应该强度会好些

网友:
我设计这个机构的时候都是把从动导轨测 导轨高度做成和模组侧一样高 就怕外协或者供应商加工不到位找不到问题时 直接把导轨侧也换成模组 至少花点钱就能解决问题 不至于死活调不好  我做的跨度700-800 挺顺的 但还是按这个习惯设计

网友:
感觉动力测与无动力侧跨距太大,一旦无动力测卡组  直接啦蹦

网友(2024-09-05):
参照选项手册

网友:
如果你重复精度要求高,0.05mm,或者高动态响应,那是必须两边都要上皮带模组,中间用转轴刚性连接,用一个伺服电机驱动,保证同步性
我之前也用过和你一样的龙门结构,跨度差不多800mm,如果单边驱动,精度是无法保证的,从动端会有滞后性,用手轻轻推一下,还会摆动,完全达不到0.1mm的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后面改为双边同步带模组,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D:
做过一个2m跨度的,直接用2个伺服电机带2个直线模组,同步性没有问题。10Kg负载,问模组供应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一个2m跨度的,直接用2个伺服电机带2个直线模组,同步性没有问题。10Kg负载,问模组供应商就行。

驱动器用一个吗

网友:
PLC和驱动器是电气工程师配的,数量忘了。一个平板车加4坐标,电控都在电控箱里面。

网友E:
这种单侧驱动的建议跨度不要超过一米,时间长了容易受力不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单侧驱动的建议跨度不要超过一米,时间长了容易受力不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