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解惑下,升压模块这里的三个分压电阻为何都是10K

楼主(2024-06-02):
如图,三个分压电阻都是10K,我的理解是 R1和一个可变电阻R3并联  R1的电阻10K R3的阻值是0-10K变化,R2还是10K。
如果这样的话 按照升压芯片的 分压信号大于0.6V 芯片停止震荡,停止升压。那么就算R3调整到10K  那么R1和R3并联后阻值是5K,5K与下方的R2 10K 串联 建立一个分压送入芯片,那么相当于送入芯片的 分压值是 升压后电压的三分之二,那么也就是说 当升压电压达到 0.9V 时  芯片就停止升压了?是这么理解吗 ,感觉这个值好小啊,是小弟哪里理解错了吗,跪求各位大佬解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B628的ds

小弟初学模电,实在看不太懂,能请前辈大概解释下这里的分压值反馈 我的疑惑 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初学模电,实在看不太懂,能请前辈大概解释下这里的分压值反馈 我的疑惑 问题出在哪里吗

看ds,ds不会出错。

网友B:
小伙子有前途,你说的完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有前途,你说的完全对。

兄弟,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啊

网友(点评):
小伙子,是真的,最高电压就是0.9V。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啊

好的,谢谢兄弟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啊

怎么可能0.9,芯片罢工,5Vin,最低也有4.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