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分析有哪些问题

楼主(2024-06-0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第一次学这个,涉及到焊接,不知道有什么细节需要注意的?

网友A:
感觉焊缝这样处理与实际不一样。

网友:
这种结构分析,先将焊接假设为是一体的,直接计算整个这结构的变形

后面再找出焊接点的最大应力值,查手册焊接强度进行对比

这软件没有专业焊接分析模块。

网友(点评):
好的 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焊缝这样处理与实际不一样。

加了焊缝进去,好像没啥变化

网友B:
第二图的分析没问题,但是在设计时候,要采用全熔透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的分析没问题,但是在设计时候,要采用全熔透焊缝。

好的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轴体钻出坡口,焊封填平。
三角焊接处要贴合全熔透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