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与ZG螺纹一样吗?

楼主(2024-06-03):
PT与ZG螺纹一样吗?

网友:
以下内容来自:文心一言
PT螺纹和ZG螺纹不是一样的,它们在多个方面存在区别。以下是关于这两种螺纹的详细比较:

定义与标准:
PT螺纹:是Pipe Thread的缩写,也被称为BSPT,属于英制密封圆锥管螺纹的旧代号。PT螺纹的牙型角为55度,锥度为1:16。PT螺纹标准在美国和英联邦国家中应用比较广泛,同时也在台湾和日本JIS标准中有应用。在中国,PT螺纹的规格型号可查看GB/T7306-2000标准。
ZG螺纹:是管锥螺纹,其牙形为锥形,因此可以很好地适应管道连接的需要。ZG螺纹在中国被称为锥管螺纹,其规格型号同样可在GB/T7306-2000标准中查看。在另一定义中,ZG螺纹也被称为RC螺纹。
特点与应用:
PT螺纹:螺纹结构紧凑,螺距较小,使得连接密封性能好。此外,其安装方便,只需较小的旋转角度就能完成连接,且抗压能力强。PT螺纹主要用于对密封性能要求较高的管道连接,如液压系统、气动系统、液化气体输送管道等。
ZG螺纹:作为锥管螺纹,其主要用于液压系统连接。与管螺纹G不同,G螺纹主要用于水管连接。
牙型角与锥度:
PT螺纹:牙型角为55度,锥度为1:16。
ZG螺纹:作为锥管螺纹,其牙型角和锥度与PT螺纹可能有所不同,但具体数值在提供的参考文章中未明确指出。
综上所述,PT螺纹和ZG螺纹在定义、标准、特点、应用以及牙型角和锥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管道和机械设备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螺纹规格,以确保连接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
肯定不一样,去看机械手册

网友A:
PT是英制圆锥管螺纹,NPT是美标圆锥管螺纹。
G是圆柱管螺纹,ZG是圆锥管螺纹。
PT同ZG

ZG 是中国工程人员老式标注符号,我依然如此标注。

新国标如下:
圆柱外螺纹:G

圆柱内螺纹:Rp
圆锥内螺纹:Rc
与圆柱内螺纹Rp配合的圆锥外螺纹:R1
与圆锥内螺纹Rc配合的圆锥外螺纹:R2

网友(点评):
新国标记不住,别人也看不明白。因此还是标注G,ZG。

网友:
一样的,RC、PT、ZG都是一样,前几天刚配的液压接头。

网友:
一样,如果你认为不一样,那你丝锥、塞规就没法买了,现在都按Rc采购丝锥和塞规。

网友:
PT与ZG螺纹尺寸是一样的,ZG是老国标了,现在已经不用了,现在叫R系列螺纹。PT螺纹是其他国家的叫法。本质都是英制密封圆锥螺纹。

网友:
里面的道道真多。

网友:
连续发个几个帖子,后面得答复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是英制圆锥管螺纹,NPT是美标圆锥管螺纹。
G是圆柱管螺纹,ZG是圆锥管螺纹。
PT同ZG

ZG是老标法,现在都是R/Rc,跟国际接轨。

网友(点评):
标ZG都懂,标Rc、Rp,R1,R2,好些人不明白。

网友:
一样的,螺纹配套就行,现在都是PT牙多吧

网友:
脑袋一片乱看不懂

网友(2024-07-10):
借着这帖子想说个问题,看楼主说G螺纹多用于水,ZG用于液压。我以前液压也多用ZG螺纹。后来在接触到德国的转台等液压部件时,发现其上的接口都是G螺纹的。理由是ZG螺纹需要抹胶或缠胶,对精密机械影响不好。

网友(点评):
G螺纹,加金属组合垫或者铜垫。组合垫拆装几次就得更换了,铜垫抗造。

网友(2025-02-06):
脑袋一片乱的看

网友(2025-09-05):
叫法不一样,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