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工装设计求助

楼主(2024-06-03):
现在有一难题,需要将一根直径0.4㎜的不锈钢管,折弯后成U型。管子总长度大概75㎜,中间有一个长度9㎜的线圈,折弯后宽度15㎜,高度30㎜,
注意:折弯过程中不能干扰到管子上的线圈,折弯过程要稳定
使用电机驱动,不能使用人工
有方案能做成实物的有丰厚报酬

折弯后示意图

折弯后示意图

网友A:
屏幕截图 2024-06-03  线圈不可以后套上去吗?

网友:
mhy2-25d  或者看看?

网友B:
直径0.4㎜的不锈钢管 壁厚多少

这种是先穿两各套管 再左右两侧折弯即可

网友C:
老弟,你这文字表达的不清楚,你用纸画个草图,把你想要的设计效果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不可以后套上去吗?

怎么可能套上去?
那还不如折弯后直接在不锈钢上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不可以后套上去吗?

不能呀,必须直接绕好

楼主:
这个有点看不明白呀

网友D:
数量,壁厚,封口处理?
感觉做个差不多形状带沟槽的硬弯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0.4㎜的不锈钢管 壁厚多少

这种是先穿两各套管 再左右两侧折弯即可

壁厚0.05㎜,还有采用什么方式驱动折弯工装,大佬如果有具体的想法可以详细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弟,你这文字表达的不清楚,你用纸画个草图,把你想要的设计效果出来

我这个上面有附图呀,就是一个直径0.4毫米的直管,弯成U型,U型长款30*15㎜

楼主:
补充下:管子的壁厚是0.05毫米

网友E:
没想明白,这线圈有啥用?难道感应加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明白,这线圈有啥用?难道感应加热吗

确实用来感应热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量,壁厚,封口处理?
感觉做个差不多形状带沟槽的硬弯就可以啊。

这个主要是要工装,壁厚0.05㎜,不封口,
关键是怎么驱动方式,电动或者气动,最好有能力做成成品
管子太细了,定位也比较麻烦

网友F:
是不是和工地上的钢筋折弯一个道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和工地上的钢筋折弯一个道理,哈哈哈

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要精密很多,怎么固定和驱动,需要详细考虑,大佬可以想来详聊呀

网友:
你的上模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点评):
目测你的折弯半径R2,我的折弯模具的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