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24-06-03):
材质是20CR,机械加工完,经过渗碳,然后回生产进行无心磨磨削,现在表面出现类似腐蚀的不规则小凹陷,请师傅们帮看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材料元素成分问题。具体要怎么判定。谢谢!!!

补充内容 (2024-6-3 14:30):
渗碳厂家说现在渗碳工艺都不是酸洗,都是水+清洗液洗的。

网友A:
可能清洗不干净,产品渗碳时局部有油污,导致无法渗碳,是软点,锉刀对照锉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表面没清洗干净

网友:
不会是磨削力太大吧?导致开裂剥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清洗不干净,产品渗碳时局部有油污,导致无法渗碳,是软点,锉刀对照锉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是渗碳厂家说现在都不是酸洗的,是水+清洗液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没清洗干净

现在是渗碳厂家说现在都不是酸洗的,是水+清洗液洗的

网友(点评):
不管怎么洗,总得要洗干净。渗碳就是在金属表面渗入碳元素,如果有油污,就会阻拦碳的渗入,油污就成为防渗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渗碳厂家说现在都不是酸洗的,是水+清洗液洗的

也有可能是表面受到过份磨削,受热不均,加上渗碳淬火回火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表面受到过份磨削,受热不均,加上渗碳淬火回火不完全

没有经过热处理淬火,渗碳完直接无心磨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经过热处理淬火,渗碳完直接无心磨床,

渗碳就是热处理吸收碳分子的过程,渗碳完后要淬火回火处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渗碳后的热处理淬火工艺上出了问题

网友:
渗碳过程,质检没有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清洗不干净,产品渗碳时局部有油污,导致无法渗碳,是软点,锉刀对照锉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