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会很值钱的加工:银金属的加工

楼主(2024-06-03):
在我印象中,银的加工多存在首饰等手工品,我们机加的师傅们,有接触过纯银或者银合金材料吗?
银的切削性能如何?(请简单描述一下)
如果有手工大佬,也能说说在加工银饰品的经验。与铁合金相比,有怎样的不同(纯感觉也行)。

避免一刀,倾家荡产

网友:
银加工没什么给,跟铝差不多,尽量用金钢石刀具光刀

网友:
硬度极低,很好打造。只是要艺术细胞

网友A:
银一克才8块钱,好的PEEK一克3快钱嘞,而且PEEK也不好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一克才8块钱,好的PEEK一克3快钱嘞,而且PEEK也不好回收

大佬,大佬。PEEK是不是和银性能差不多?能模拟银加工吗?

网友:
银的摩氏硬度2.5到3.25之间。

纯银的硬度为2.7,
白银的摩氏硬度则为3.25,
925银(含银92.5%)的硬度一般在2.5到3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