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玻璃清洗的装置

楼主(2024-06-03):
有一块1000*1000mm的玻璃罩,长期置于水中,时间长了玻璃上面会有一些污垢附着,需要做一个装置清洗下这些污垢。
请教社区的各位大佬些,大家都表达下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感谢!!!

网友A:
你不如说这么清洗鱼缸

楼主:
我先说说我的思路:
思路一:利用带毛刷的电动滚筒的旋转来清洗污垢,滚筒旋转时,只能对一条线进行清洗,为了使整个面清洗,在滚筒的两侧增加两盘链条或者同步带,让滚筒在自转的情况下,再沿径向方向移动,这样就能达到整个面的清洗了。
思路二:利用汽车的雨刮条清洗,具体的方法是做一个连接板固定汽车的雨刮条,再在雨刮条的两端用同步带传动,让雨刮条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说这么清洗鱼缸

鱼缸一般是在给鱼换水的时候清洗一次。我求助的这个玻璃放在水下,取出来一次很麻烦,所以想做一个自动清洗的

网友B:
清洗机器人,类似扫地机器人,吸附在玻璃上进行无规则运动

网友:
下次你去泡脚,顺手带点亲亲鱼回来养在水里,这个算是生物防治,比机械更高端,取走不谢

网友(点评):
养点吃藻的螺

网友(点评):
这个好,还能做养生池,既能观赏又能按摩,还能除藻,三全其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机器人,类似扫地机器人,吸附在玻璃上进行无规则运动

水下清洗机器我也了解过,它采用的是水射流技术,利用采用文丘里射流器,将水和空气混合,利用气泡破碎产生的冲击力清洗污垢。但是具体的参数没有相关的资料,相当于不断的偿试,成本较高,相看看能不能用机械的方法清洗。当然有水射流的相关参数的话,那更好

网友(点评):
搞个防水电机,驱动刷子旋转刷干净

网友C:
水下?有多下?浅层直接高压水枪走一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下?有多下?浅层直接高压水枪走一遍就完了

水下3-5米的深度

网友D:
给他粘几个超声波振子,不定时发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他粘几个超声波振子,不定时发癫

这个方法很好,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下3-5米的深度

这样么重要的参数,第一楼就要说清楚。

网友E:
自动擦玻璃机器人:MOAI

蓝牙无线控制,自带摄像头,远程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擦玻璃机器人:MOAI

背负一个“水扇”,负压吸附?然后滚轮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