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吸盘真空度的问题

楼主(2024-06-03):
现在,目前的吸盘是整体吸气断气,但是产品的宽度不一样会导致部分气孔没有产品堵住,导致在吸气时漏气破真空导致全部吸不起。针对现在这个原因,在切换规格之前要量好这批产品的宽度,然后根据宽度去用胶带贴住没有被遮住的气孔,但是作业空间小、操作不方便。现在我想解决贴胶带这件事情,或者是贴胶带简易化、自动化。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和想法。

网友A:
吸的什么产品?海绵吸盘有没有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的什么产品?海绵吸盘有没有去了解一下。

长方形的磁钢片大概30*12*3这种,然后是紧密排列的,用海绵吸盘应该不行,而且换吸盘成本太高,领导也不会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方形的磁钢片大概30*12*3这种,然后是紧密排列的,用海绵吸盘应该不行,而且换吸盘成本太高,领导也不 ...

重做吸盘,吸盘分区域通真空,每个区域增加真空逻辑阀,这样不同区域的破真空不会相互影响
换吸盘都嫌成本高,改善空间直接把自己局限死了

网友(点评):
使用逻辑阀就可以了,而且很便宜

网友:
居然没有逻辑阀,,,,

网友:
不愿意花钱的话, 那就贴胶带吧

网友:
逻辑阀是正解。

网友:
自动贴胶带,真有你们的

网友:
有一种真空吸盘,如果某个孔的气流较大,说明漏气,设备直接把这个孔给封闭了,也许是瓣膜试样的,搜索下把。

网友:
能买就不自己做的原则,市面上可以买到和定制的,我们光伏行业有个叫迈瑞凯的,可以搜索了解一下,

网友:
非得贴胶带吗?把孔堵住不漏气不就行了。这样自动化是不是简单点呢?

网友:
你这东西重量不重,改用真空发生器就可以了,每个吸盘独立工作的,互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方形的磁钢片大概30*12*3这种,然后是紧密排列的,用海绵吸盘应该不行,而且换吸盘成本太高,领导也不 ...

最简单的就是海绵吸具,配止回阀或者节流阀,可以实现窄条物料抓取。

网友:
嫌换吸盘成本高,自动贴胶带成本不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