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单 价

楼主(2024-06-03):
如图铝件,表面喷砂氧化,材料50*30*8材料0.7元,锯切加工费0.2元,氧化0.5元,成本1.4元,现在客人给价4元/件,要加工三次,有三个M4孔,有2个M3孔,两头沉头孔,图上有夹具,一次加工20件,侧面一次加工20件,一件加工时间51秒,侧面一件9秒,

合一件1分钟,拆合下来,一台机,一小时能做80块,算不错的定单 ,

网友A:
看到这个材料是6063我多嘴问一句,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是不是直接就买的6061的?

网友(点评):
我没想明白在这里6063比6061有什么优势,更别提6063表面喷砂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材料是6063我多嘴问一句,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是不是直接就买的6061的?

材料价格差不多,客人要什么买什么,只是打个字而,绝对不改材质,这是原则,改材料客人可以直接退货,
6061/6063价格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价格差不多,客人要什么买什么,只是打个字而,绝对不改材质,这是原则,改材料客人可以直接退货,
...

我们供应商经常会说这个不好买,那个不常备叫我们换材料。有时候我用SUS304他叫我换45镀铬,我换成45镀铬了换一家做又说用SUS304好一些。感觉我们这边面对客户很卑微,面对供应商也特么很卑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供应商经常会说这个不好买,那个不常备叫我们换材料。有时候我用SUS304他叫我换45镀铬,我换成45镀铬 ...

有毛病吗,304只是价格高,45镀铬,这玩意跟304有质的区别,这个绝对不能换,因为现在都是镀的铬都只有0.002-0.005厚,百分百生锈,
哪个材料不好买,要多少,100吨以内应该当天能交货,1吨以内2小时交货,10KG现在就可以去取,几分钟就切好了
不管是不锈钢还是45钢,还是铝,只要下料,哪怕是45钢光板,都能在20分钟内加工好,

网友:
春哥,这还得两面倒角,得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供应商经常会说这个不好买,那个不常备叫我们换材料。有时候我用SUS304他叫我换45镀铬,我换成45镀铬 ...

今天 6063国标板价格是27,6061国标板是25.5,差价1.5,你觉得我会为了1.5换材料吗,绝对不可能,因为6061和6063氧化颜色差很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 6063国标板价格是27,6061国标板是25.5,差价1.5,你觉得我会为了1.5换材料吗,绝对不可能,因为606 ...

我们这边供应商经常是不管那么多,他们最常用的就是6061所以公司备料也多,偶尔用一次别的料,理都不理你,你发现了他就说不好意思员工搞错了我给你换,你没发现就过去了,之前还有过我要求7075表面硬质氧化丫的用6061做个普通的氧化发过来的先例。不过惹不起,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网友:
我对6063的理解是 成型性比6061好一点?铝模的优势大一些,但强度没有6061好,结构件一般不使用把,上述那个零件从图纸来说没看出6063的优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供应商经常会说这个不好买,那个不常备叫我们换材料。有时候我用SUS304他叫我换45镀铬,我换成45镀铬 ...

价格到位什么都好说啊。哪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B:
4块一件,多少件春哥会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块一件,多少件春哥会接单?

最少要300件,3*400才1200块,毛利600,够一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