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配置也不低 打开大的装配体还是卡

楼主(2024-06-04):
求指点

网友:
也不算高吧,毕竟是H的不是hx的处理器

网友:
SW本身的毛病就是吃配置,而且有上限,超过一定配置上限了你花再多钱都没用,本身就卡。

网友:
笔记本有啥用,你这笔记本估计功率也就150W左右。比同配置的台式机性能差不少

网友:
轻量化、压缩一些模块
另外从STEP、IGES等格式转换过来的零件很容易卡

网友(点评):
转X_T的会比较好

网友:
我草,土豪,,,,,

网友A:
显卡差了啊,CPU再高也没用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吃处理器,而且是单核性能,不吃显卡

网友:
11代老了

网友:
有个办法就是不要用高级版本的SW,你现在用WIN10系统然后用SW2016试试会好很多。

网友:
大型装配体,如果不需要编辑,只是开会审核讲解的,可以打开大型设计审阅模式,这样输出的文件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差了啊,CPU再高也没用

意识是A2000差点意思,要上A4000?

网友(点评):
上次我选电脑,卖家给了我一个表格,最低配置是RTX4000,适合组件小于1000个的中型装配体;RTX3060和RTXA4000适合组件大于5000个的大型装配体,你的A2000都没上表格

网友(点评):
当时我选的更高的显卡,但是cpu才i5十代照样跑的飞起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你是楼主

网友(点评):
用专业图形显卡。这种通用显卡,不适合用于3D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差了啊,CPU再高也没用

弄个P620专业绘图显卡,和A2000相比如何?

网友(点评):
工作站是thinkpad 15,1W4,美版的,显卡是RTX3000;同事的是P15V系列,8千多,配的是P620图形显卡(里面加持了图形算法); 第二个打开大装配体比第一个强; 画图还是要看显卡,和CPU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某朋友的对比。

网友(点评):
T600:专业级4G显卡,GDDR6代,Adobe 类设计软件有加成,OpenGL是其加成点,但性价比真的很低,不如RTX2050实在(专业图形显卡,可能在部分工业类设计软件,例如西门子,有一定的优化加成)

网友C:
大型装配图的打开与编辑,跟内存相关,显卡跟渲染啥的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因素,建议楼主起步64G内存

网友:
@施公子 大佬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P620专业绘图显卡,和A2000相比如何?

估计该位朋友对比的8K机器是这个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型装配图的打开与编辑,跟内存相关,显卡跟渲染啥的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因素,建议楼主起步64G内存

64G,2T贵一点点。

网友:
显卡太拉了,A2000(台式机版本)相当于3060,笔记本大概相当于笔记本3050的性能,而笔记本GPU的性能可能只有桌面版的一半吧,再加上笔记本CPU也只有桌面的一半,笔记本在供电不足时还会自动进入节能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4G,2T贵一点点。

笔记本就算了吧,太拉了

这些笔记本说好听点叫移动工作站,说难听点就是个大玩具

没什么性能可言,临时凑合凑合还勉强,长期用得了吧

网友:
家里放一台性能好的台式机。外出用笔记本远程

网友(点评):
对,基本都是这样,但是也很折磨,远程有时候卡的想拍桌子

网友(点评):
远程用5G。用系统带的远程桌面。基本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就算了吧,太拉了

这些笔记本说好听点叫移动工作站,说难听点就是个大玩具

移动工作站 和 台式机 是 两个赛道。两者不好相提并论。
个人的话,最好一个台式机,一个移动笔记本;一个用于公司家里干活,一个用于现场干活。

网友(点评):
还是钛是用起来舒服,笔记本有时候卡的我拍桌子,太难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弄个P620专业绘图显卡,和A2000相比如何?

@huxiaowei2017  P620,A2000都是专业显卡,如何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uxiaowei2017  P620,A2000都是专业显卡,如何比较?

你确定你说的是P620?p4000的性能才差不多和rtx2000持平啊,这玩意和a2000或者rtx2000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可以看看我以前的贴子有教怎么分专业卡代号的贴子

如果实在搞不明白,那就打开咸鱼淘宝输入型号

那个贵,那个就性能强一点

现在主流的都是a系列(rtx-a6000)和T(rtx6000)了,p都属于古董啦,例如最新的现在应该是a-数字-ada,例如rtx-a6000-ada售价6.5w

还有sw的单核特别重要,在sw里u的单核几乎决定了你整体的流畅度和开启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笔记本弱于台式的一个大因素

在入门专业卡功耗并不大的情况下笔记本工作站依旧干不过相同规格台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u的单核差异

你可以看到很多工作站推荐配置都是i7,而i9和i5的反而很少

网友(点评):
原文:工作站是thinkpad 15,1W4,美版的,显卡是RTX3000;同事的是P15V系列,8千多,配的是P620图形显卡(里面加持了图形算法); 第二个打开大装配体比第一个强; 画图还是要看显卡,和CPU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说的是P620?p4000的性能才差不多和rtx2000持平啊,这玩意和a2000或者rtx2000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

是某个网友提到的,他的工作站RTX3000,1.4W¥,干不过8千的P15V,带的P620显卡。

这就比较好奇了。

网友(点评):
这个CPU呢?内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某个网友提到的,他的工作站RTX3000,1.4W¥,干不过8千的P15V,带的P620显卡。

这就比较好奇了。

扯淡的,不过也有可能

他是移动工作站然后不充电,然后人家电脑是台式的话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扯淡的,不过也有可能

他是移动工作站然后不充电,然后人家电脑是台式的话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P15V,也是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内存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