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能让它们一体硫化

楼主(2024-06-04):
想要在厚度2.5的硅胶层中等间距嵌入4.8mm宽度,0.05mm厚的不锈钢薄片。现在的问题就是不锈钢薄片和硅胶不粘。有没有办法能让他们一体硫化的。内部的薄片材料是能换的,不一定是不锈钢。类似薄塑料片,布。只要尺寸可控,能和硅胶粘都行。

网友A:
0.05,除了金属片,别的材料没有意义了吧。用塑胶基本就是薄膜了。建议用网孔板吧,可以咬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除了金属片,别的材料没有意义了吧。用塑胶基本就是薄膜了。建议用网孔板吧,可以咬住。

可以更厚点的,0.3以内都能接受

网友:
表面用砂轮打磨粗糙。或者打孔增加硅胶附着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