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薄壁管攻丝

楼主(2024-06-04):
1.5的厚度要攻一个M4螺纹,我们底孔是用激光器加工出来的,打出来的底孔是一个椭圆形,一边3.3一边3.5,攻出来的牙不是很理想,关键还是激光出来的底孔不稳定,椭圆,尺寸也不稳定,起火点还有激光焊渣,工件又薄很容易滑牙,有时候卡屎还会拧不紧,你敢信,1.5的薄壁管攻丝居然拧不紧,强度没要求,市场上能买的丝锥全部买了个遍,贵的便宜的,含钴的,螺旋的,直槽的,全部使了个遍,就是难搞

网友:
试了这么多,不考虑一下热熔钻吗?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都不知道什么是热熔钻。。。

网友:
激光打孔肯定不行,需要做工装上CNC,孔口倒角0.05

网友:
孔割小一点,或是干脆点个定位孔,然后用钻头再打一下

网友:
1.5厚的不锈钢,攻丝厚度够了,

楼主:
加工费太低了,完全接受不了其他任何的加工了,TM只有2毛的加工费,实在是不可能再加任何工序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拧不进,不是拧不紧,打错字了

网友A:
孔割3.1-3.3,直接攻丝,螺纹是不可能有多少强度的,就这么点厚度。拧进去呆的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割3.1-3.3,直接攻丝,螺纹是不可能有多少强度的,就这么点厚度。拧进去呆的住就行了

我试过3.2,很紧,还有一些是会宁不进,最后一扣好像又铁屎一样的,明明丝锥都到底了,螺丝进去就是再最后跟下端面平齐的地方就进不去,完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激光做2mm定位孔,手电钻扩孔后攻丝,没有更省的办法了

网友(点评):
或者直接上拉母

网友:
什么材质?能不能做翻孔攻丝?

楼主:
我现在,加了一个专门的下水装置,保持丝锥湿润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