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钣金成型方法

楼主(2024-06-04):
如图所示 钣金冲压件。这种散热成型口用SW怎么绘制,我成型工具用哪一个比较合适,在线求助

网友:
你都知道成型工具了还不会画?

网友:
这个用CATIA很好做的。

网友:
在右侧---展开设计库 > 成形工具 > 百叶窗。

网友:
可以使用SW设计库里面的成型工具,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做成型工具

网友:
教程:https://www.sohu.com/a/327793545_687774

网友:
哪个最接近,就在哪个的基础上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