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的MTBF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4-06-04):
给客户做了一台非标设备,需要设定一个MTBF,这个在非标行业,一般是多少?客户是电子行业。
谢谢!

网友:
看产品,非标细分行业很多,不同行业没什么参考价值

去看看客户现有别的公司的设备,大概有个数先

网友: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简称MTBF。首先,你要确定客户的验收标准是按几个月来算这个数值;其次,你要知道电子行业的标准是多少,这里面还有个MTTR。验收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MCBF>多少、MCBA>多少、MTTR<多少;另一种是MTBF>多少、MTTF>多少、MTTR<多少。第一种是初验收如果达不到,就采用第二种方式验收。我们行业就是这样,仅供参考,一年时间肯定是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