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薄型气缸两边各固定2根圆柱,去夹圆柱

楼主(2024-06-04):
夹圆柱物体时会出现只有两个圆柱受力的情况,请问该如何海边结构,使4个爪都受力。

网友:
没理解,有图没

网友:
精度问题?同轴度保证不了,只能是那样。
把四个柱子换成仿形圆弧,弧面还可以贴上软的聚氨酯或者橡胶。

网友:
用V型块,做成浮动结构试试

网友(点评):
一边V型块,一边是平板

网友:
夹圆柱物体的话,最好是三点接触,四点接触的话,容易有一个点接触不到的

网友:
一个气缸装一个V型块,这样是否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