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加强筋是越多越好吗

楼主(2024-06-04):
最近做了一个钣金托架,要做加强筋抗弯折,突然想问问加强筋是越多越好吗,越多越牢固?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肯定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A:
越多当然强度越高,但不是越好,还要考虑重量、成本,只要达到设计载荷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多当然强度越高,但不是越好,还要考虑重量、成本,只要达到设计载荷要求就行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再多不就是无限接近整个实体吗

网友:
肯定越多强度越好但是要受力分析用几个,过多也是浪费了

网友:
有限元分析一下就OK了

网友B:
满足使用条件就可以了,在多就没意义了,只会增加成本,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使用条件就可以了,在多就没意义了,只会增加成本,重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使用条件就可以了,在多就没意义了,只会增加成本,重量

嗯嗯,谢谢

网友(2024-09-27):
有时候刚性太强反而会引出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