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7n.m的扭矩

楼主(2024-06-04):
如图,能做结构部分的尺寸只有16,外径是14的   用螺丝拉紧的方式,目前达不到这个数值,并且疲劳要求15000次

网友:
是不是在材料上下点功夫。

网友A:
这不是个一字转轴吗,前段时间刚用到,加长力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一字转轴吗,前段时间刚用到,加长力臂试试。

是的  尺寸有限,加不了

网友:
最好发个图看下

网友:
现在是一个管套一轴,把他做成套娃,管套管套管套。。。。。套轴。

网友:
做成离合器一样也可以磨擦片叠一起。

网友B:
阻尼轴?  我们之前扭矩不够,就是阻尼轴+扭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轴?  我们之前扭矩不够,就是阻尼轴+扭簧

可以看看结构麽?

楼主:
用这种螺纹的感觉达不到扭矩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很喜欢。但是我有些不理解啊,请教一下:由于你没说有拉或弯,我就当他是纯剪切。直径14mm,抗扭截面系数=3.14*14*14*14/16=538.5立方毫米;切应力=7牛米/538.5立方毫米=13兆帕。假设用Q235,屈服强度235兆帕,235/1.732/13=10; 安全系数是10属于无限疲劳寿命了。也就是说这个棒棒本体是完全没问题的,能出问题的地方是连接的部位,被你切了一块那里,如果能把切了的那个地方的尺寸发出来再看看比较好。合理的设置连接处的尺寸我觉得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通过上面的螺丝拉紧后两个零配件紧配产生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要保持一定的恒定,比如转动15000次后这个摩擦力下降15%左右 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结构麽?

抱歉已经离职了,手机里没有照片
我们是用在显示器上的,很老的产品显示器很重,扭矩不够
阻尼轴类似这样  红色的是扭簧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我这边有同事再搞 也算一种,但结构不适合我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