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跨度大,如何进行补救

楼主(2024-06-04):
前一段做了个手摇的平台,现在这个平台做出来之后,有点问题,大佬们看看怎么能补救下

Z轴是两侧线轨,一侧丝杆,中间担一根铝型材上面固定线轨和X轴丝杆,中间跨度1500mm,
问题是Z轴提升起来之后,没有丝杆的一侧会在重力的作用下,下坠,下坠幅度还很大,7-8mm,

网友:
这个你应该搭建之初就能想到,而不是擦屁股。。。。。。

网友:
两边贴刻度条,加导轨钳制器,手动调吧

网友A:
有啥要求么 没啥要求 加个配重

网友:
两边加齿条,X轴配个长轴,两头和齿条配合

网友:
两边增加滑块数量

网友(点评):
这个试了,改善效果不明显

网友:
那个方向不能叫X丝杆,应改叫YT丝杆。造成原因:型材太软,变形了。解决建议:1.两边各一个滑块改成各两个。2.没有丝杆的一边加配重。3.精度要求高的话,也可再加一个导轨。

网友(点评):
加配重的话,会不会在中间的部件移到丝杆一侧的时候,把型材拽弯,向上偏移

网友:
1.增加刚性(如支架刚性,滑块数量,滑块间距等)
2.结构优化(单边受力改为对称受力)

网友:
对面也加上丝杆,做成连动,两头一起升降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是可以,但是成本超了

网友B:
两侧增加滑块,滑块跨度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增加滑块,滑块跨度大一点

加滑块试了,改善的效果不能说没有吧,但是十分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要求么 没啥要求 加个配重

没什么很精密的要求,加配重的话,随着在下挂的部分的移动,那个配重要求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