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的真空破坏阀

楼主(2024-06-04):
大家好,新项目用到真空阀,吸5mm的镜片到铜管里,放下镜片,回退时,带镜片出来。怎么把真空破坏掉,有专门的真空破坏阀,还是自己设计气路,将真空破坏。

网友:
集成式真空发生器,功能集成了真空产生阀、真空破坏阀、真空发生器、真空过滤器、真空传感器。

网友:
SMC选型样本啊,有破真空的。 你要根据实际工况选型。

网友:
二楼说的那种国产也有做的,自带破真空功能,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气路,用一个普通的电磁阀吹气过去就行,中间加个单项节流阀调整吹气量

网友:
自己设计气路的便宜一点

网友:
你要搞清楚人家是怎么破空的,到时候你用集装的也好,自拼也行,用真空泵也都行。

网友:
4楼说的 用两个电磁阀

一个电磁阀破真空 另外一个给吹气防止粘料

网友:
买标准的好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