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钣金图讨论学习

楼主(2024-06-04):
材质201不锈钢
欢迎从设计、工艺、制造加工方面都说说。谢谢!

网友A:
材料分条43-0.05,40T高速冲,模具费用1.2W,速度300次/分,1.5W/H产能,加工费0.005-0.01/件,

网友(点评):
这个1分钟能打300??,折弯那么高。

网友(点评):
这种模具成型量大的话 确实比极光切割在折弯成本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分条43-0.05,40T高速冲,模具费用1.2W,速度300次/分,1.5W/H产能,加工费0.005-0.01/件,

谢谢春哥!
按单价0.01算,1W件加工费100元,加模具费1.2W,总费用12100。
有个单件价格是150元。
数量         总费用
1              150
10000    12100
中间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春哥!
按单价0.01算,1W件加工费100元,加模具费1.2W,总费用12100。
有个单件价格是150元。

激光切割是,3块一件,拆两次,0.5毛一件,加工费4块一件,简易模具冲压,模具3000块,400件/小时产能,拆合4毛一件,
激光没有细算,只是估价,

网友(点评):
春哥制造大神!

网友:
我说两个点。1.引用的国标应该是13916,1804是切削为主的机加标准;2.方孔四个避让孔需要加中心线,表示出来更清晰。另外,辅助三维视图最好让切线显示,看上去更直观。

网友(点评):
还有个GB/T 13914,

网友:
少了一个展开图

网友:
未注长度公差±0.1,
尺寸26.5容易实现吗?不懂这行。

网友B:
两个直角应该标一下吧

网友(点评):
明示一下,OK?

网友C:
这个3.2的粗糙度是瞎标的吧,冲裁的可达不到,量大开落料成型组合模应该也挺好做的,量小或单个直接激光切割架折弯吧。

网友(点评):
那您觉得粗糙度多少合适?6.3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直角应该标一下吧

哪两个直角?3D图折弯处吗?

网友:
光洁度3.2不应该标吧!光洁度应该是指机加工,车铣刨磨才有的。钣金件有钣金件的国标或者国际标准,应该是每道折弯加+/-0.10的公差,比如说边到折弯的尺寸应该是+/-0.1的公差,如果是有两道折弯的话是+/-0.2的公差。具体的话你去钣金车间看一下就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每道折弯工序都会导致新的形状变化,如果这个尺寸只和一道折弯工序有关联的话就是+/-0.1,其他以此类推。形位公差也不应该标,钣金没有办法保证的。钣金(一般的折弯等,不包括精密摸具类的)的公差数量级是0.1,而机加工的公差数量级是0.001,差了好几位,用机加的要求钣金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其实你要多和钣金供应商交流,多下车间,多会网上搜索(用Google搜英文的,中文互联网不行),这样子学的更快。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小公司的内部文档https://f.hubspotusercontent00.net/hubfs/340051/Xometry%20Sheet%20Metal%20Design%20Guide%202020.pdf,
你可以看到第五页上说了单个面上尺寸的公差是正负0.005“,也就是0.13mm的公差,涉及到多个折边是正负0.030”,也就是0.762的公差。
上面还写了其他注意事项,最小的折边长度等,是和壁厚相关联的。
我记得刚刚入行的时候,师傅说每加一道折边就加0.13mm的公差,今天查了书才知道是0.005“等于0.127mm,约等于0.13mm。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正,请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2的粗糙度是瞎标的吧,冲裁的可达不到,量大开落料成型组合模应该也挺好做的,量小或单个直接激光切 ...

因为是不锈钢,所以对粗糙度提出了要求。
您能从不加工表面加工表面分别给出粗糙度建议吗?

网友:
3.2的粗糙度,要求高了

网友(点评):
你觉得多少合适?材质是201不锈钢

网友(点评):
你既然谢了材质就不要写粗糙度了,这个是加工符号,要表面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是,3块一件,拆两次,0.5毛一件,加工费4块一件,简易模具冲压,模具3000块,400件/小时产能, ...

有个供应商单件报了60。
他说他家加工,孔都是折弯后再线割。量大再上模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供应商单件报了60。
他说他家加工,孔都是折弯后再线割。量大再上模具。

60块单 件不能说高,正常应该在30单 件,激光后拆弯,
但说孔是线割 ,你能不能让他去死,妈的,从来没听说过钣金件孔线割 ,就算要最快速度做完,也是手磨机切块料,打孔后折弯,哪有折弯后线割 ,
这个应该是淘宝找的二手商,根本不懂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块单 件不能说高,正常应该在30单 件,激光后拆弯,
但说孔是线割 ,你能不能让他去死,妈的,从来没 ...

还真不是淘宝,可能是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块单 件不能说高,正常应该在30单 件,激光后拆弯,
但说孔是线割 ,你能不能让他去死,妈的,从来没 ...

能加个微信吗?我的是apf18600720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