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数控车,加工工艺顺序是怎么样?

楼主(2024-06-04):
想请教一下这个图纸加工,是先加工左边吗?需不需要顶尖?

网友:
占楼,3.5薄壁处如何保证

网友:
精加工先做左端,后夹持30外径,以38外径左端面定位加工右侧

网友(点评):
左侧的R10不太明白,我理解可能是S10

网友:
用顶尖先加工外形尺寸,然后夹持φ30加工内部尺寸。

网友:
棒料右边内外加工到基准A,然后顶尖顶住,加工左边小直径部分,切断即可。

网友:
毛坯下料加长,夹持左端,一次装夹搞定。

网友:
数控车,一次装夹效率高,同心度好。坯料加长夹左边,先加工完内孔后上顶尖,再车完切断。

网友:
右侧内孔外圆粗车留量,留夹头,掉头,夹夹头精车左侧外圆,掉头夹外圆,车去夹头,精车内孔

网友:
薄的地方2mm,不会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