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材料那种变形量小

楼主(2024-06-05):
类似这种非金属,我用pom做了一块,大概400x300x15,变形量很大,请教各位,有没有合适得材料

网友:
3D打印

网友(点评):
图片这个是3D打印吗

网友:
PI

网友(点评):
图片这个是PI吗

网友:
PET

网友(点评):
图片这个是PET吗

网友:
电木板

网友(点评):
图片这个是电木板吗

网友A:
电木板有味道,POM,PA,PP这些都容易变形,可以用ABS或者PC加工没那么容易变形

网友:
PPO,PEEK,这种无特殊情况建议两层板,然后用PC螺钉或者PEEK螺钉、太螺钉 anymay 固定,这纯属工艺问题。

网友:
电木会好点,但比较毛糙不美观。

网友:
电木板颜色

网友:
图片里面看起来像是ABS,更贵一点的是PEE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木板有味道,POM,PA,PP这些都容易变形,可以用ABS或者PC加工没那么容易变形

PTFE聚四氟,加工变形量如何?

网友:
医疗行业,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FE聚四氟,加工变形量如何?

这个材料尺寸比较稳定的,但是变形量我就不清楚,没做过会变形的,都是结构件

网友(2024-08-22):
不管金属或者非金属,如果是大余量切削的话,都会产生变形。这时候就要分多次正反面加工和自然时效去除应力,如果单纯是想一个面锣到位,那基本上很难有材料满足需求。

网友:
POM的缺点就是随温度变化其收缩率也会变化。注塑加工完放一段时间会出现后期收缩。如果要尺寸稳定的材质,可以选用瑞士EMS的PPA,其材料特性是易加工,尺寸稳定,耐温高,强度高,吸水率低。

补充内容 (2024-9-3 10:56):
联系我13802423631